NEC15寸液晶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04-17):
今天接了个NEC15寸的液晶显示器,说不显,先查电源板输出,没问题,再点灯管没问题,测高压条发现,用这个高压开灯管一亮即灭,心里一阵高兴,马上换了个高压条,开机。郁闷了,还是一样,只有指示灯亮,屏没反应,难道问题出在驱动板上,这可以原装的,而且是插片式的双频线,很难找的。先测下电压正不正常,测到有12V,5V,3.3V,1.5V,但测到有个稳压管输入12V输出10V,不知道正不正常,还有测到给高压的控制信号没有电压跳变,屏供电是5V经过一个三端变成3.3V,但经过一个扁长的芯片后没有电压输出,所以屏供电也没有,求高手指点,下一步怎么操作。

网友:
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路过此地,进来学习充实

网友:
昨晚把驱动板上所有芯片加焊后,发现所有电压都正常了。包括高压控制信号和屏供电,但接上电脑还是不显。再请哪位大神出来赐教。

网友:
我的电脑以前一直是用VGA接口,但这个显示器上是DVI的,正好我显卡上也有个DVI的接口,请问下这种情况下要更改些什么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