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F9600,三相供电有两相短路

楼主(2012-04-17):
客户送修四块影驰加强牌X2GF9600,三相供电有两相短路,怀疑是桥的问题。有没有那个哥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第三者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外国话,三相供电,输出都是并接在一起的,怎么可能只有二相短路,一相不短路?你还是先查查清楚是不是三相供电吧。别把显存供电也搞进来混为一谈。

估计也可能不是短路,他可能用二极管档来测试的,听到声音了就说短路了,哈哈哈……

网友:
直接全部拆下来量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有3点疑问:1没见过9600GT有3相供电的,2没见过2相短路有1相不短路的,3显卡上居然还有桥,真如楼主自己所说来了个第三者!

网友:
呵呵,主板修多了,一看到芯片就成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