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跑B2

楼主(2012-04-17):
今接一台IBM T400,加电不显,拆开,把BIOS电池拆开来,就能加电显示,插上第一次开机显了系统后关机,就加电不显了 跑B2 ,再把BIOS拆下来,就又能显示了,些机以前修过显卡

网友:
这种机器BIOS爱坏  你必须的考虑刷BIOS   试下吧  或许结果会很好的

网友:
好的,我换一个试试,我就有现成的T400主板

网友:
显卡问题啊
重起不亮啊

网友:
直接换主扳 LZ 赚到钱就行了

网友:
拆BIOS也能好,难道是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