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不会用

楼主(2012-04-17):
上个月从淘宝上淘了一台 二手固纬GOS-6103C的机器
收到货后成色有8-9成新 很满意
从官网下的说明书 里面太专业 只能看懂三成的内容
到现在 怎么测晶振 怎么测时钟 信号等都不会
现向迅维网的全体同仁求助 教教我怎么测

网友:
上面是不是有下自动键,即AUTO键,测量时按这个键子就可。

网友:
测晶振就是探头地接被测源的地,表笔接晶振一脚,然后按AUTO ,不过要注意衰减设置机内和表笔要一致

网友:
测晶振不用这么麻烦吧,电压档200mV左右,时间200ms左右,表笔接触晶振引脚就可以测到明显的波形

网友:
嗯,测晶振不是这么简单,除了X轴(时间)、Y轴(幅度),还有触发模式、触发电平问题,之所以有AUTO键就是由示波器内部单片机自己确定用何种方式。如果AUTO模式不行,就需要手动设置。

网友A:
我只想知道,这个示波器楼主多少米收的,我还缺个这

网友:
示波器这么难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这个示波器楼主多少米收的,我还缺个这

1300多 网上买的

网友:
1300多 网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多 网上买的

我看了,报价基本都过1700了,没这么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