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接串口定在GOLO不动。

楼主(2012-04-17):
联想K8m800-m3接串口定在GOLO不动。取硬盘就能正常跳过,在BIOS里关掉SATA也能正常跳过,有碰到过这问题的朋友么?刷BIOS能行吗?还是换SB行。
刷BIOS

网友:
换硬盘----刷BIOS----供电时针复位------加焊南桥----重植南桥----换南桥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这个情况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主板应该没事

网友:
硬盘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硬盘问题多点 可以挂在别的机器上试下

网友:
换串口硬盘也一样,但换并口硬盘就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这个主板支持串口硬盘有问题,只要接串口硬盘就会停在LOGO的启动画面处不动,但不论冷热重启就正常了。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硬盘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