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开机半个小时灭!

楼主(2012-04-17):
AOC 916SW开机半个小时灭!灭掉时候电源指示灯绿色!4根灯管已换!现在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不知道高压板哪里问题,求维修思路!

网友:
先查下供电

网友:
楼主你灯管都换了,高压板就不知道改一条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改个通用的 高压板咯。
同意楼主:
5.0
路人、
同意楼主:

网友:
换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变压器坏的多,找个换下试下。
同意楼主:
5.0
华翔科技
同意楼主:
这个要重点排查

网友:
谢谢,各位,我换了通电高板!

网友:
换一块灯管好的屏点一下,如果还是不行,高压板变压器坏的可能比较大,线圈内部接触不好。

网友:
高压板改一块就知道是不是好的了哦

网友:
这种不好整,换板或者改高压条

网友:
电容带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