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8770 无PG

楼主(2012-04-17):
  联想F31A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开机电流0.3左右 无CPU电压输出MAX8770 VCC VDD 都5V  SHDN 有3.3V  CLKEN 有3.3V 可是PG无3.3V  我把CLKEN飞线到PG上 开机CLKEN 3.3V被拉低为0V 开机电流依旧0.3左右

网友:
换MAX8770 故障一样

网友:
查查 fb  周边电容有无漏电什么的

网友:
ON信号有了没? 在供电没出来之前PG是被拉低的

网友:
FB也没电压 出来

网友: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8770 坏了    直接换了就好    你可以再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REF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基本可以断定是后面的问题

网友:
8770焊好没有啊   有个朋友焊啦13遍才成功的

网友(点评):
这焊工太给力了。。。

网友:
准备换南桥

网友:
肯定是新片条件没满足啊 ,仔细查下,启动信号,基本电压  有没有

网友:
        看PG到什么地方, 可能PG被拉低了吧? 把PG翘起来试试看

网友:
PG被拉低了,检查pg的去向。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PG直接被拉低接地 短了吧 好好查查

网友:
PG没有短

网友:
先别急干南桥啊,还是再查下好些
断开PG后,EC发给ICH的PWROK信号能起来吗?
这个应该不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8770  焊好了吗, 你打阻值PG  那里, 看短路没,

网友:
应该是8770的工作条件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