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I5的双BIOS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2-04-17):
现在I3 I5的机器维修量也多起来了,这种机器一般是两个BIOS一个是EC的,一个是挂在南北桥上的,这两个BIOS之间关是什么?

网友:
现在新的一轮学习阶段已经到来 很多需要我们亲身实践 总结 希望同仁们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看看架构图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什么高深问题

不是高深问题??? 可以解释下吧……

网友:
找一下这样的图纸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I5的机器还没修过

网友:
为什么要南桥挂个BIOS,EC还要再挂个小存储芯片,这样有些麻烦,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挂在SB下的是system bios
挂在EC下的是EC ROM

网友:
非常清楚,谢谢

网友A:
不是高深的问题?你好像没有说是什么问题。人家问了就是想知道是什么问题。你说问题?回答这!?如果看了就知道了就不问了。懂的话出来说说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台式机也有连个bios芯片,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这样设置

网友:
为什么整两个还真搞不太懂呢。现在又不是做不到, 传输速度,总线带宽都不是问题呢。
并且两个也是成本上来了啊,肯定是有好处的,高人啊,请说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深的问题?你好像没有说是什么问题。人家问了就是想知道是什么问题。你说问题?回答这!?如果看了 ...

如果你连这个都理解不了,我觉得你应该更深入的去学习一下系统构架。要么你就学三板斧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最新的平台,PCH.就有两个BIOS!

网友:
估计现在基地也没人能够解释清楚吧

网友:
其中带EC的应该是和KBC相连 ,只参与开机电路的,另一个应该是COMS的!求证中!

网友:
EC边上的bios是和触发相关的,桥边上的就是管理跑CPU的,就是把以前的bios分为2个了    感觉貌似没有什么区别,台式机的bios就不一样了,也有和上面一样的功能,技嘉的主板是互写,防止bios出错,说的是自己了解到的,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原来的分开了

网友:
做维修不容易啊,修到老学到老,我们总是需要跟得跟着厂家的新技术进行充电学习

网友:
只是减轻了BIOS的工作量吧

网友:
挂在EC上 负责上电 挂南桥 负责 不跑U 点不亮 主板密码。。。。

网友:
我的理解:EC边上的BIOS,是定义EC各个引脚的功能的,包括待机和开机时序。而桥边上的BIOS是管理上电后各个芯片的该怎么样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以前一个BIOS分成了2个,分别挂载在不同的芯片总线下。其实意义还是一样的。一起不是有好多EC里面带程序的吗。这个程序也可以看做是现在新机器的EC 边上的 BIOS里的程序。只不过放置的位置不同

网友:
咱也不是很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管开机 ,一个管显示

网友:
有没有更详尽的解释

网友:
双核时代的时候多是EC和南桥共用一个BIOS芯片,很容易出现BIOS数据不良的情况,相信大家修过一部分机器就是刷BIOS就OK了,或者COMS电池放电就好的机器;现在的双BIOS设计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而且现在的机器硬件比以前复杂多了,特别是I3 I5的机器基本都是双显卡设计,要达到用户在系统内随意切换显卡的话对BIOS程序方面要求就更复杂了,所以EC和桥BIOS分开可以两全。
以上是个人差点,仅供参考!

这个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
有的机型互相独立,有的互相还有联系,修到的联想机器,如y460 e40 intel的,就是两个bios芯片要同时刷才行,单独刷pch下的,机器不跑码

网友:
同时刷?可是经常两个BIOS很难搞齐啊

网友:
不简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