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软件问题?

楼主(2012-04-17):
惠普笔记本一部,win7旗舰版系统,安装系统时自带的WPS,现出现下列问题:使用WPS打开word为空白,使用word2003可以正常打开。请问高手,指点啊。

网友:
卸掉WPS,装OFFICE。
你不卸,顾客也得让你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不是有冲突啊?可是之前用着是好的。

一般OFFICE用得多,而且也没必要两个都装上。
很多人用不惯W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