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掉电 快来看看吧

楼主(2012-04-17):
开机十几秒掉电,供电正常,CPU1.1V内存1.5V 显卡1.1V,  南桥被别人换过,裸板也是掉电 ,独立的显卡, 求助  急急急

网友A:
你先看看,别人动过的地方,还有你介绍详细点吗,显示吗!你这叫人怎么回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别人动过的地方,还有你介绍详细点吗,显示吗!你这叫人怎么回答啊!

不好意思啊 我描述不当 能显示  显示有十几秒就断电啦 量USB阻值正常

网友(点评):
能看到跑数吗?

网友:
不好修   死机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 我描述不当 能显示  显示有十几秒就断电啦 量USB阻值正常

可以根据跑路来判断

网友:
这个G450最近连续修到好多台了,显卡不好做啊!9300的,比较垃圾!遇到过是显卡值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根据跑路来判断

想换一下电容CPU主供电那的,330不能220代换吧  手头上没有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多装一个就OK了

意思就是 主板上有两个330 就要装四个220  是吧

网友:
是的!!电容并联是想加的,你看看差多少,就加多少也可以的

网友D:
在加上2个3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加上2个330

用三个220 能亮机 还是老毛病 掉电

网友:
我这有一个 G450  独立显卡 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不加载显卡驱动试试。可以的话直接搞显卡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E: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G450会掉电的,修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G450会掉电的,修理中。。。

修好分享下

网友(2014-11-24):
G450显卡有坏的吗

网友:
先排除CPU bios 温度。如果还不行就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不好修   死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