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7):
芯片RT9214第7脚是用来干嘛的??对供电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开启的吧

网友:
开启电路,不过这个路里的开启信号用到+3V,这个比较少见.一般都是用信号来参与的..
同意楼主:
3.3
水流云
同意楼主:

网友:
抗胡元帅
同意楼主:

网友:
终极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N61.N68的主板常用到

网友:
达林顿架构,一般会用在驱动电路上。

网友:
开启电路不知道用在哪里

网友:
三极管E接地起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