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 待机0.01 无3V,5V维修·······

楼主(2012-04-17):
此版是同行拿过来的,有明显的焊过的痕迹,首先打了下对地阻值,南北桥电容无短路。上电待机0.01,按开关键没反应,电流表没反应,量电压发现3V,5V没出来,主供电芯片是MAX1901.T60有个电源管理芯片,TB62506必须工作正常才会发出3,5V所以也没去考虑1901是否正常。 经量发现TB芯片59 VCC3SW对地短路,供电正常的话,59脚就会输出信号,怎么会短路了?把此脚翘起来打阻值,还是短路,悲催的是,翘了几次既然把脚给翘断了,心想又得被老板叼了,早知道之前应该直接烧鸡,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经烧鸡摸到LENOVO H5有点烫,疯抢吹下来,量59脚就不短路了,现在得找俩个芯片,纠结,一个TB,一个,H5 才能知道是不是H5短路引起的不触发的,因为这板还被人飞过线,我想问题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此时还没找到芯片,有结果再发表~~

网友:
历害啊!希望换了两个芯片就会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芯片就能好吗

现在正在找芯片,到时候修好,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啦嘿嘿

彼此学习·

网友:
楼主修好了一定要说一声哦

网友:
我猜是TB坏了,等 楼主结果

网友:
VCC3SW供给那几个芯片,不是很多,一个一个拆下来不就知道了吗?一般我很少翘脚

网友:
宁愿割线断开,也不翘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