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相关问题故障解决

楼主(2012-04-17):
选择安装win7系统的网友越来越多,windows 7系统集合了vista系统的优美界面和XP系统的快速性能,深受大家好评。今天本文就来说说win7下一些相关问题的解决,包括:Windows 7资源管理器收藏夹链接失效、如何诊断和修复Windows 7下资源管理器、如何在Windows 7下安装网络打印机、Windows 7下删除文件提示被占用、如何解决Windows 7 RTM下光驱不读盘等。
  Windows 7资源管理器收藏夹链接失效如何解决BOIS维修
  不知道Windows 7的用户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Windows 7资源管理器中的收藏夹链接无法展开了,无论如何点都不起作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WIN+R运行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定位到:HKEY_CLASSES_ROOT\lnkfile
  3. 添加一个字符串值:IsShortcut ,不需要填写键值
  4. 重启系统

  如何诊断和修复Windows 7下资源管理器

  有用户反映Windows 7在启动时,explorer不加载,每次启动只能看到壁纸,随后需要通过手动运行explorer.exe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大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尝试如下步骤:
  * 用杀毒软件扫描计算机,推荐卡巴
  * 尝试进入安全模式,以确认是否有程序与explorer.exe冲突
  * WIN+R运行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 定位到: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双击右侧面板中的Shell键值,确保其值为explorer.exe
  同时确认AutoRestartShell的值为“1”

  如何在Windows 7下安装网络打印机

  网上有很多教在Windows 7下安装网络打印机的方法,但我试过了,没有用。现在我就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 开始 - 搜索框 - 管理工具
  * 点击“打印管理 - 打印服务器 - 添加/删除服务器
  * 然后在”指定打印机服务器“下的”添加服务器“点击右边的”浏览“
  *最后:在左边选择”网络“,再在右边选择你要连接有打印机的服务器,选择后,下面的选项框就会显示相应的打印机服务器的名字,然后点击一下右边的”选择报务器“,然后点击”添加到列表“,跟着点击”应用“,再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很重要),再次点”开始“在”搜索框“输入打印机服务器的IP地址,这时就会打开了共享的打印机,然后点击一下你想连接的打印机,右键点击”连接“,然后一直点确认就OK了。

  Windows 7下删除文件提示被占用
  在Windows中,删除文件时系统提示”正在被另一程序使用“从而无法删除,这样的状况我们经常遇到。这是由于某个后台进程正在调用该文件,此时只有结束该进程才可实现删除。那如何定位该进程呢?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借助诸如”冰刃“等第三方工具。其实,在Windows 7中利用其”资源监视器“可轻松搞定。
  下面我们来模拟再现文件无法删除的状况。在D盘创建一个名为test的文件夹,然后运行命令提示符(cmd)并将命令路径定位到该文件夹目录下。此时,我们删除test文件夹,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操作无法完成,文件夹或文件在另一程序中打开。
  接下来我们可这样操作:
  1. 右键 - Windows 7任务栏 - 启动任务管理器 - 性能 - 资源监视器
  2. 在控制台中点击”CPU“标签定位到该标签页下
  3. 在”关联的句柄“右侧的搜索框中输入”test“,此时系统会自动搜索与test句柄相关联的系统进程
  4. 可 以看到搜索到的进程为cmd.exe(印证了上面模拟的情形)。这说明正是cmd.exe进程正在调用test文件夹,才造成了对该文件夹删除的失败。右 键单击该进程,然后选择”结束进程“命令弹出警告对话框,确认后即可结束cmd.exe进程。最后,删除test文件夹,可以看到该文件夹被成功删除长春汽修学校18.peixun360.com/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咸阳挖掘机培训963.peixun360.com/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如何解决Windows 7 RTM下光驱不读盘

  印象中,在Vista时代,身边就又不少用户发现光驱非常难用,很多光盘都无法识别和打开。而在Windows 7中,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实,这个问题是由Windows中的一个功能导致的,启用将可能导致无法浏览打开光盘目录,只能加载自动运行程序或自动播放 媒体文件,如果没有则无法使用,禁用此功能即可解决问题。此问题对于自己刻录的光盘尤其严重。
  步骤如下:
  1. Win+R运行Services.msc打开本地服务管理器
  2. 找到如下服务:
  Shell Hardware Detection (为自动播放硬件事件提供通知)
  3. 右键此服务 - 停止并禁用
  4. 重启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