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常见问题及错误中文解析

楼主(2012-04-17):
  linux下听MP3(hehhb)
  redhat光盘原带的xmms不能播放MP3(无声), 要下载安装一个RPM包:xmms-mp3-1.2.7-13.p.i386.rpm安装即可.打开xmms,ctl-p,在font栏中 笔记本维修培训
  先在上半部的小框内打勾,再选择 “fixed(misc) gbk-0 13”号字 电脑故障
  体即可显示中文歌曲名。在音频输出插件中选择 "开放音频系统驱动 winxp故障
  程序 1.2.7 [lioOSS.so]即可正常播放MP3文件.

  安装中文字体(hehhb)
  先下载 ~George/sm.sh
  (参考文献: ?docid=2679)
  SimSun18030.ttc在微软网站可下载,
  030.asp 它是个msi文件,在 mswindows中安装用的,装好后在windows目录下的fonts
  目录里面就可以找到它。把simsun.ttc,SimSun18030.ttc,tahoma.ttf,tahomabd.ttf
  拷贝到/usr/local/temp,然后下载的shell文件也放到这个目录里,然后打开终端
  cd /usr/local/temp
  chmod 755 sm.sh
  ./sm.sh

  装载windows分区的FAT32、FAT16文件系统(hehhb)
  以root身份进入KDE,点击桌面上的“起点”图标,在/mnt目录下建立如下文件夹:c,d,e,f,g,usb.分别用作windows下各分区和usb闪盘。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tc/fstab 文件.加入如下:
  /dev/hda1 /mnt/c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5 /mnt/d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6 /mnt/e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7 /mnt/f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hda8 /mnt/g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dev/cdrom /mnt/cdrom udf,iso9660 noauto,iocharset=gb2312,owner,kudzu,ro 0 0
  /dev/sda1 /mnt/usb vfat iocharset=gb2312,umask=0,codepage=936 0 0
  存盘退出. 重新启动后即可正常访问FAT32或FAT16格式分区,解决显示WINDOWS分区下和光盘中文文件名乱码
  问题.其中共六列,每列用Tab键分开。注意此方法只能mount上Fat 分区格式.sda1是闪盘。

  在X下使用五笔和拼音,区位输入法(hmkart)
  从上下载fcitx的rpm包安装即可

  在Linux下如何解压RAR文件(hmkart)
  ?softid=883
  下载RAR for Linux 3.2.0,解压揭开后make
  然后可以用unrar e youfilename.rar解压rar文件

  硬盘安装后怎么添加/删除rpm包(sakulagi)
  redhat-config-packages --isodir=
  可以指定iso文件所在的目录

  字符下控制音量(grub007)
  aumix

  用dd做iso(grub007)
  dd if=/dev/cdrom of=/tmp/aaa.iso

  删除几天以前的所有东西(包括目录名和目录中的文件)(shally5)
  find . -ctime +3 -exec rm -rf {} \;
  或
  find ./ -mtime +3 -print|xargs rm -f -r

  用户的crontab在哪里(hutuworm)
  /var/spool/cron/下以用户名命名的文件

  以不同的用户身份运行程序
  su - username -c "/path/to/command"
  有时候需要运行特殊身份的程序, 就可以让su来做

  如何清空一个文件()
  > filename

  为什么OpenOffice下不能显示中文(allen1970)
  更改字体设置
  tools->options->font replacement
  Andale Sans UI -> simsun

  如何备份Linux系统(Purge)
  Symantec Ghost 7.5以后的版本支持Ext3 native复制

  linux上的partition magic(wwwzc)
  Linux下一个有用的分区工具: parted
  可以实时修改分区大小, 删除/建立分区.

  /proc/sys/sem中每项代表什么意思? (sakulagi)
  /proc/sys/sem内容如下
  250 32000 32 128
  这4个参数依次为SEMMSL(每个用户拥有信号量最大数量),SEMMNS(系统信号量最大数量),SEMOPM(每次semop系统调用操作数),SEMMNI(系统信号量集最大数量)

  Grub 引导菜单里 bigmem smp up 都是什么意思?(lnx3000)
  smp: (symmetric multiple processor)对称多处理器模式
  bigmem: 支持1G 以上内存的优化内核
  up:(Uni processor) 单处理器的模式
长春汽修学校18.peixun360.com/烟台挖掘机培训学校856.peixun360.com/青岛挖掘机培训529.peixun360.com/咸阳挖掘机培训963.peixun360.com/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哈尔滨化妆学校16.peixun360.com/青岛化妆学校227.peixun360.com/
  Oracle的安装程序为什么显示乱码?(lnx3000)
  现在Oracle的安装程序对中文的支持有问题,只能使用英文界面来安装,在执行runinstaller之前,执行:export LANG=C;export LC_A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