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华电视显示器一体板程序

楼主(2012-04-17):
客户送来一台杂牌清华同方电视显示器,开机没有反应,指示灯正常,打开机子,量12V,5V都正常,检查高压板12V正常,没有ON/OFF电压,怀疑解码板程序坏了,求助程序,用的储存块是25L4005AMC。

网友:
是一台清华紫光19寸宽屏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乐华什么型号的电视板  我帮你找找看啊 这个要在线烧录的吧

网友:
改装机不开机,首先要考虑按键。按键没问题,没有ON/OFF,要看屏线上去屏的5V到了没有,屏有5V就不是MCU的 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换了个电视显示器原装板修好了,客户今天取走了,80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