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F5000开机掉电电流到0.2左右

楼主(2012-04-17):
一台COMPAQ F5000开机掉电,裸板电流上到0.20左右掉电,有3V 5V 1.8V其它供电没出来。待机电流触发后在0.01~0.02之间来回跳动,主板没有明显维修痕迹,对地测了几乎全部电容有几个阻值不太正常,但取下来测还是好的。现在找不到问题了,打了北桥AD线,数据线全为1,地地线为380左右,又测了一下USB接口对地,阻值正常。我怀疑可能有小短,但没找出来,现在没思路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似问题的可否指教一 二,不胜感激。
在线等。

网友:
cpu电压出来啦?

网友:
下午换了8734A电流跑到0.5左右了,但不是掉电。机器是AMD的U ,北桥是NF-G6100-N-A2

网友:
看看  肯定是供电问题啦      一个个挨着查应该可以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