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新买一台Y470笔记本,进pe认不到硬盘,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7):
朋友新买一台Y470笔记本,进pe认不到硬盘,怎么回事,之前用的是WIN7的系统,因好多人间不能用,所以要装XP的系统,可是经PE找不到硬盘,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接口改成兼容模式,不要用AHCI

网友:
换一个win7pe试一试!

网友:
有些在PE是认不到的

网友:
改一下串口模式。应该可以的

网友:
BIOS改ECHI为IDE模式,或都用WIN7的PE两种方法都可以,主要是因为南桥跟以不同造成的

网友:
之前用WINDOWS7硬件都没问题   换PE

网友:
调下串并口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就好,不要用ACHI就肯定可以认到

是ACHI和兼容模式

网友:
哈哈,换个新的PE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为IDE

网友:
sata兼容问题,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改BIOS里硬盘模式,或者使用特殊的PE

网友:
调整 兼容模式 硬盘性能会 降低,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大于等于500G的硬盘,有的PE,不能发现,就这样.....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pe

网友:
换WIN7版本PE  或者改接口模式了

网友:
拆下硬盘,直接考个XP

网友:
现在很多比较新的机子  一般的系统启动盘 在PE下 是认不到硬盘的

网友:
改个硬盘模式

网友:
sata修改模式

网友:
我也同意改下硬盘模式试下

网友:
硬盘模式问题 进BIOS修改下 就可以了 。

网友:
PE不认硬盘很正常,BIOS里改成兼容模式试试

网友:
这个换模式是众所周知了啊,楼主

网友:
改了也一样

网友:
BIOS里面改下接口模式

网友:
换个WIN7的PE就OK了

网友:
接口改IDE 不要用AHCI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改模式一般可以的。不行,你找个WIN7的PE试试。

网友:
要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该了...

网友:
改硬盘模式为I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