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5 XP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2-04-17):
HP CQ515 XP装系统问题 第一次装XP系统后都测试正常,再关机或者用多几次进系统有时蓝屏有时快到桌面时屏幕就黑屏了显示不出来,。北桥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刷一下BIOS。有一次遇到一台华硕I5的机器,刷一下BIOS后正常

网友:
建议刷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