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死机问题

楼主(2012-04-17):
HP笔记本,用大概10分钟就死机,风扇转的正常。什么原因,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硬盘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是什么CPU 来的,AMD

网友:
多种可能

网友:
测测硬盘,看看温度吧

网友:
可能性太多,CPU,内存,显卡,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扫下硬盘,在换内存试试

网友:
彻底清理一遍,不管硬件还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