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错了,我不混baidu知道了,求问贴片三极管

楼主(2012-04-17):
图中红圈里的是不是贴片三极管?,上面丝印是14,旁边还印着什么的但是看不清楚,查过型号对照表印14的有几个型号(是圈圈里的那个吗?),12v通过它然后通过滤波电容到达9741f的vcc供电脚,接上电源后vcc电压为零,是它的问题吗??  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断开B极线 直接接到5V上看是否能开启导通。 不能开启直接换管。

网友:
你搞错没有?
BA9741的VCC在9脚。你这个图上标的8脚是地,当然为0V了。

网友A:
这个用普通三极管可以代换的  就是个开关作用  输出没电压,看B极有电压没?。看看驱动板输出电压没?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又搞错了,是对面那个脚,、、、 电压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又搞错了,是对面那个脚,、、、 电压是0v

如果Q6的C极按BA9741的VCC,那么一般是PNP管。这种芯片的功耗一般都很小,只要耐压大于20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普通三极管可以代换的  就是个开关作用  输出没电压,看B极有电压没?。看看驱动板输出电压没?

有电压,但是电压在8v到11v不停的跳变

网友:
不会是9741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普通三极管可以代换的  就是个开关作用  输出没电压,看B极有电压没?。看看驱动板输出电压没?

换三极管故障依旧,只给驱动板外接12v电源,高压条输出排插12v从8v到11v不停跳变,on/off无电压,跑线找到on/off连接到gm2621芯片的49脚(无电压),25脚,110脚,116脚均有3.3v,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看看屏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把灯开关线直接接在屏供电上可以解决。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8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