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完了客户TMD要聊天记录

楼主(2012-04-17):
客户说给装个系统   问他有么i资料   他说都在d盘

于是直接装了    装完了    他说要qq聊天记录     他的qq原来装在d盘    现在怎么才能提取出来?

直接找到D盘QQ源文件。。点QQ.exe.

网友:
QQ 重新安装到 D盘  试试

网友(点评):
千万别。。会覆盖的。。

网友:
只能说你太不专业了。

网友:
真接把系统删了,让他拿走

网友:
只要硬盘里有就行了,直接就查的到的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5387-1-1.html

网友:
直接去QQ上查就有的

网友:
把他赶走,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其它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愿意出钱,当然可以进行尝试数据恢复。

heihei
人家数据本来就没丢,放的D盘。 还数据恢复
这也太 那个啦吧
这哥是王道。。

网友:
重新安装QQ到D盘,然后上QQ应该可以看到聊天记录

网友:
qq不一定在d盘 安装有一个选项 如果没选择就不一定在d盘

网友:
没有了就说

网友:
在D盘里吧他的QQ在装一下

网友:
装完QQ把D盘的QQ原文件替换到新安的目录下。

网友:
QQ聊天记录应该默认保存在我的文档里面的!原本的系统“我的文档”是不是在D盘

网友:
当初装QQ的时候有个选项,问聊天记录是保存到“我的文档”还是“安装目录”,如果选的是“我的文档”,而且又是在C盘,那就悲剧了。

QQ好友还可以选择同步漫游消息。
登陆webqq,里面有7天内的所有聊天记录。
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他说都在D盘,剩下的就是他的责任了。

网友:
应该还在D盘QQ安装目录里面

网友:
如果真的是在D盘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14楼的朋友说的对。不懂的人肯定都是默认安装的。那就是在C盘。

网友:
一般都是在c判.找不到了

网友:
查数据库,导入记录。

网友:
从QQ云端服务器可下载

网友:
到我的文档你找吧,qq记录很容易找的

网友:
你就尽力做一下 作为一个生意人 任何付出都要回报的 你懂的

网友:
楼主遇到这样的人 直接赶他走

网友:
我一般装系统都先进PE看看,该移动的移动,要不客户找资料麻烦,也给自己省点事。

网友:
QQ个人文件中有这么一个文件:user(一般这个文件夹在我的文档或者安装目录下),然后在这个目录下找到他自己的QQ号的一个文件夹,复制到现在QQ的个人文件夹中覆盖就能看到聊天记录了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现在的QQ不管是会员不会员,至少能保留聊天记录7天,在聊天记录一项里右边有个漫游聊天记录的,你点开就可以查看到最近7天的聊天记录了。

网友:
找关系,把QQ老 板叫来

网友:
装之前先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装完系统丢什么都不关你事情了。如果确实QQ装在D盘的话,你可以帮他弄一下。只要覆盖安装就行了。

网友:
导入聊天记录

网友:
不一定找得回来啊

网友A:
查查QQ默认聊天记录是保存在哪个地方的

网友:
安装QQ到D盘源目录,再用QQ打开以前的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