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G31M-ES2C主板无复位,各路供电均正常

楼主(2012-04-17):
测量CMOS电池正常,清除CMOS无效,32K晶振有波型,测量CPU、内存、NB、SB供电均正常,发热量也正常。
其它芯片没有发烫的。
另外,这板是2个BIOS芯片的,把副BIOS换到主BIOS上,也无效。
真是没有头绪了,还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14M晶振有波型。

网友:
哥我感觉你这个是不跑码把,复位不正常会复位灯长亮的....

网友:
还是下载重新下载一个BIOS程序刷吧,如果副BIOS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开机。

网友:
昨天试着把BIOS刷了,可是结果令人沮丧,还是无RST,RST灯常亮

网友:
查pci复位 有无 IO 总复位 有无 拆下外设 还不行 打下AD线阻值 看有无短路 还不行 桥的问题 可以加焊试下 。

网友:
换个IO  不行  跑线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