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焊点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2-04-17):
如题,焊盘掉了,飞线过来还要与焊盘相连再用胶水粘贴在焊点上吗?

网友(点评):
接好,用绿油补上

网友(点评):
用绿油盖住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看能否拆下来值锡,再焊

网友:
小哥,你中奖了!

网友A:
不是用胶水,而是绿油,然后紫外光固化。前天我还补了一块pm45北桥掉了70多个点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收了多少钱呢?
70多点您还补,固化我也用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胶水,而是绿油,然后紫外光固化。前天我还补了一块pm45北桥掉了70多个点

那焊盘 怎么补上去的呢? 直接飞线到掉点的 那里~ 然后用绿油 刷上去? 露出 焊盘的那点不刷绿油?

网友B:
  就是想知道  焊盘是直接让飞线过来的 那段距离 不上绿油  露出来  充当 焊盘来使用?  上BGA后   锡球 与飞线的那点相连及OK ? 还是 在飞板是拆个焊盘  焊在飞线 上 固定好再刷绿油?

网友(点评):
按原来的走线飞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知道  焊盘是直接让飞线过来的 那段距离 不上绿油  露出来  充当 焊盘来使用?  上BGA后   锡球 与 ...

按pcb板原线路走向用细铜丝飞线至原焊盘处,除焊盘处铜丝外,都用绿油覆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胶水,而是绿油,然后紫外光固化。前天我还补了一块pm45北桥掉了70多个点

我的个神啊,你!
太专业了吧。
我最多也就是4,5个补补。
那小声音问一下,那个板子稳定不?

网友:
掉电太多没有必要,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重点啊。焊盘的点怎么解决呢?大师兄

网友:
为你祈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个神啊,你!
太专业了吧。
我最多也就是4,5个补补。

只要点补好了,只要不再摔,基本上不存在不稳定

网友:
你可以选择用一个芯片点主核,然后加在上面.,把焊点重新连接,都是能不能用住 就看你玩上面游戏来,

网友:
最好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我一般是用很细的漆包线,刮掉漆皮后做板线,到了焊盘的地方用很细的镊子弯一个圆 ,做为焊盘,这个圆形要尽可能做的小一点,焊好后再涂上绿油,注意焊盘的地方不要涂绿油,用风枪把绿油吹干,从来没用什么紫外线照过,试过几乎照不干的,但是注意吹的温度不要太高,容易把自己做的这个焊盘给吹化了!等绿油干好了 就可以回焊北桥芯片了,另外如果北桥的焊盘也掉了 ,如果看不见焊盘了只剩下基板了 就不能用了!

网友:
都是简单而细活,只能自己解决了,大家该说的都说了,就看你自己了,这样人家说也说不明白,你也听的不是很明白,必须自己经历了,你就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