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不好走的弯路

楼主(2012-04-17):
一个老客户拿来一个杂牌一体机,说是开不了机。上电源是没触发。老客户了,修好再说价格。叫客户坐下等会。直接拆机,用的是笔记本的主板和一个电源板。因为不知道这个板子检测点应该的对地阻值,只是简单测下USB的对地,正常。测了下电源板给主板的供电只有一路,不知道电压时多少。直接上电,测电源板给主板的电压在6.X到9.X跳变。主板上三个电感第一个没电压,第二和第三只有0.X也在跳变,并且第二个跳的幅度大。初步认为是短路,翘起第二个电感,电压不跳了,并且电压有1。2V于是断定是第二个电感这路后级短路。至此开始走弯路了。表打到鸣叫,在板子上找和第二个电感有直接连接的地方,找了十几分钟,在IO上叫了。于是二话不说就把那个IO下了,接上电源线,测了下电压,供电12V,第二个1.2V,心里窃喜,认为就是IO短路了。IO是用台机的83627HG-AW。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找到一个83627HF-AW。就上了。焊接好了直接上电,晕.....还是和原来一样该跳的还是在跳。因为技术不行,到这里没方向了。就和客户说不要等了,要再看看能不能修好。修好了给他电话,并且说大概要200的费用。客户二话不说,爽快答应了。这个客户走了,又来了两个系统问题的机子,先装好。吃过午饭接着看这个机子,把电源板给主板的供电接口拔了,电源板12V稳定。有瞎测了一些地方,也得不到什么结果。技术不行好郁闷啊 。再来了一只烟,无头绪的想着。突然想用可调电源来试试,于是就在可调电源那里接了两根线,直接把接地焊在电源板给主板那里,开电源,调到12V,另一个线拿在手上点它供电脚,看可调的电流有待机并且没有跳变,就试着触发一下开机开关,哈哈电流上去了,并且看着有跑马。于是接上屏再试,一切正常,画面亮了。到此前面的断定全是错。修电源板就不细说了,只是换了两个电容就好了。这电容没有鼓包,外观看有一个外面的那层漆有脱落。上个图来,是垃圾摄像头拍的。模糊

网友:
有时候真的很麻烦,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维修的时候也搞过这样类似的,结果不好,给我师傅搞。
上次修了个华硕的就这样,一点电压也没有

网友:
HG 能和HF 代换?

网友(点评):
可以代换的,一个是有铅的一个是无铅的,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
如果是修台式机的话,一般不触发的话,先换电源再说。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已经够细心的啦!但维修没个基准还真容易绕弯路,看电流还是比较能直观反映出问题所在的

网友:
呵呵  总算走出来了,以后多注意

网友:
哈哈,不错,银子大把的,这弯路也值得,还好没搞坏东西。

网友:
  这都能发现 、够细心的

网友:
  我一般修机 都是先上电测试。 有问题就会拆掉所有外设,先确定问题出在哪一块。 然后再动手

网友:
不触发先检查  ATX电源  完了检查 主板开机电路  这是最基础的 你绕了多大的弯路啊

网友:
有块板,不稳定,有进能进系统,有时不行,有时都开不了机!我看CPU边,一排电容到有两个电容鼓包把那两个给换了,心想行了吧!。。。。可是还是不行,有时显,有时不显!感觉比原来好一点!。。。。。没修好,这个钱也没收到,最后让客户给换了块板(别笑,我的水平菜呀),这块板子给留下了,最后没事,找机会把那一排电容板全换了,呵呵!好的很!板子好用了赚了一块板!

网友:
有电桥就好了

网友:
电容不鼓不漏是不太好测啊。

网友:
这样的的情况我也遇见过  只要是维修可能都走过这样的路吧

网友:
跳变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行吧?

网友:
上次有个板开机不跑码,目测有两个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电源,液晶等,电容是最常用的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