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4-17):
如题:本地连接几秒就掉然后就连上了,看路由器复位键就像在自己复位
路由器

网友:
换了撒,有可能是电脑问题哦

网友:
可能是路由器不稳定,

网友:
各个路由器有所不同,一般是3秒,有一些是拔掉电源,然后捅着开关再插上电源3秒。大多情况是那个开关不灵啦。。。。。

网友:
开关短路,国产几毛钱的开关

网友:
应该是那个按键短路了

网友:
有没有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短路了吧,不能修就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