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安装不了xp系统,求助

楼主(2012-04-17):
联想电脑安装不了xp系统,求助

网友:
什么型号 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描述如此简洁?我给你答案,换机解决问题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1.0

网友(2012-07-04):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1

网友:
提供点线索好帮你解决
换人比较简单

网友:
跟月饼老师学的:我也不会,换机,换人。

网友(2012-04-17):
刷  BIOS

反对楼主: 3.8 同意楼主: 3.0

网友(2012-06-01):
装不上系统未必是主板的问题啊,这样就误导人了

网友:
不了解情况,不要说话,误导人家。

网友(2012-04-17):
估计是隐藏分为惹的祸。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3.5
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2012-07-06):
有可能
很有可能就是有隐藏分区,品牌机很多都有系统恢复,系统不能用时,用以启动恢复系统

网友(2012-06-05):
有的时候是bios的问题,调成ide的就可以

网友:
对,联想 的隐藏分区,硬盘格式化一次就行了

网友(2012-04-17):
描述太简单,不知从哪吓手

网友:
是什么机型呢?有些新机型是不支持XP系统的,装不了XP也有可能是硬盘接口没改,或者把系统装到隐藏分区去了

网友:
自带还原精灵 ,你按下HOME看看出现什么

网友:
都不说型号的啊

网友:
哪有这么问的。
怎么个不能装法?

网友:
设置BIOS,里硬盘模式.

网友:
是老机器还是新机器。老 机器的话用安装版本装试试看看。新本本的话把硬盘模式改下。再用安装版本装。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哦。硬盘有坏道也不行哦!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 处理器 硬盘 内存卡 最好依次检查

网友:
要看是什么情况,笔记本 台式
首先分区问题

笔记本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楼主你说的太简单单的给个机器型号啊

网友:
呵呵,实在没法帮到他了

网友:
问题太简单了,没描述清楚,应该是改下硬盘模式就好了(如果是蓝屏的话),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不认usb怎么办

网友:
试验把它的硬盘装到其他机器上,在其他机器上装个ghost,也许效果不错。记得装完ghost立即拆除装回本机在进行装机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2-07-06):
装完不要解压
他 的主板bios里面没有调,一样不行,起机百分之85得蓝屏

网友(2012-04-17):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修改硬盘兼容模式

网友:
新出的的独立显卡的联想笔记本就只能安装WIN7   不能安装XP  显卡不支持   像是470   460系列

网友:
应该是什么启动都不管用,直接卸载硬盘好了

网友:
你没说清楚呀? 到底什么样的?

网友:
         叙述不清楚     不真多怎么说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么简单,不好回答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不行你就改WIN7系统。

网友:
新本子肯定装不了XP啊,这个是常识。。。。。即使你装上了也是用不了,因为没XP驱动

网友:
装XP是个什么反应总要说下吧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描述太简单,不知从哪下手,楼主太懒了。

网友:
请详细描述故障现象。这样神仙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用原版试试 GHOST有的可能装不进

网友:
说得太简单,无从下手。联想没有遇到过,SONY见过,只支持VISTA,装其它的系统,没有支持的驱动。

网友:
请具体描述故障现象,有的需要进BIOS修改硬盘模式,如果要是新本子是没有XP独立显卡驱动的

网友:
该硬盘模式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不认usb怎么办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5408-1-1.html

网友:
低格下 完了换安装版的

网友:
楼主,都不说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
问题没描述清楚,帖子却很火

网友:
三楼,六楼正解。都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
估计是隐藏分区惹的祸。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模式惹的祸!进BIOS改改硬盘的模式

网友:
我感觉很多垃圾品牌机的BIAOS都很垃圾,不好

网友:
什么都不说,怎么帮你啊

网友:
请问你的联想电脑是什么型号,装xp是什么现象都没有说明白

网友:
是什么机型呀,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为IDE试下

网友:
光盘有问题也装不上的!!!

网友:
有的新硬件找不到XP的驱动

网友:
O用优盘最新的引导项

网友:
那就装W7啊

网友:
估计是新机。。改硬盘模式吧。。BIOS里面ACHI 改成IDE就可以了 啊

网友:
应该是还原精灵的问题

网友:
拿到我这里,给你搞定

网友:
太简单了,都没法找问题了

网友:
台式?笔记本?新机?老机?郁闷了

网友:
装不了系统的话,查查硬件上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安装乌班图好了,这个肯定行。

网友:
扫硬盘-改借口设置-换硬盘 台式先扫-换内存-换数据线-换硬盘不行就跟上面的换个机器

网友:
好笼统的提问,楼主欠揍!好犀利的回答,3楼也蛋疼!

网友:
那就装2000 哈哈

网友:
一般刷bios

网友:
拿到服务站,叫服务站的帮你解决~

网友:
估计楼主那台机子 本来是WIN7系统吧 进BIOS里硬盘启动模式 改下 就行了 不然你是装不上的

网友:
如果是新机器的话很可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问题真够简单的

网友:
来自: 湖北武汉
是硬盘锁了吗?硬盘跳线跳一跳。

网友:
新机子的话装XP就是挺麻烦的 有的勉强装上了 驱动找不到

网友:
删除所有分区重新划分!

网友:
硬盘低格下,重新分区

网友:
说的太含蓄,无从下手

网友:
有的机型要改下硬盘的模式

网友:
表达不清楚!!!!!!!!!!!

网友:
楼主你说联想的装不了 xp的 联想的电脑又不是只有一台,你不说下型号 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的 还有是怎么回事装不了的 你叫谁去帮你搞这个问题啊

网友:
是你的系统光盘坏了吧?是你的光驱坏了吧?是你的是你的分区坏了吧?是你的硬盘坏了吧?是你的BIOS没设置硬盘模式吧?是你的内存坏了吧?是你的硬盘数据线坏了吧?是你的主板坏了吧?是你的显卡坏了吧?是你的电源坏了吧? 这是我遇到的所有装不上系统的原因,不知道楼主遇到的问题是这些吧?

网友:
对楼主很无奈。。。

网友:
楼主,是台式机还是本本啊要区别对待啊,一般都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还是说详细点呀

网友:
描述的简单了,不知道怎么帮你呢?要说出问题出现在哪里,哪一步之类的

网友:
联想等等的品牌电脑都有自带的还原软件。安装之前要注意先把给关闭了

网友:
有隐藏分区的先把隐藏的显示了,再重新分区,再看看bios硬盘模式,改成ide,装系统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贴回复量都85   我发高难度问题就没人问了     什么世道

网友:
联想电脑安装不了xp系统,先要看看你的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然后,用完整版一步一步装

网友:
联想电脑有些机子是不能用GHOST版的

网友:
不给型号我们怎么帮你呢

网友:
他那一台一前装的是W7吧.............................改一下模式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对C盘重新格式化,修复坏簇,用个好光驱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然后用硬装XP光盘装一下。

网友:
修复一下硬盘分区表看看

网友:
一个问题,忽悠了以大群人来看啊。。。

网友:
如果是老机器,硬盘没有坏道就肯定是隐藏分区的问题,用mhdd uhpa命令去掉隐藏分区就好。新机器都没有隐藏分区。

网友:
都不讲讲你是什么型号的!怎么个你答案啊!!

网友:
找经销商!!!!!!!!!1

网友:
你说的不太详细,细说两种方法吧:
1、如果是笔记本的话改一下硬盘的工作模式
2、如果模式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ghost    等把系统写进硬盘里以后(注意不要安装),再装回原来的机器安装。

网友:
直接把硬盘重新完全分区再装

网友:
是隐藏分区惹的祸,用Diskgen直接重新分区,则OK,再一个,进Bios 里看看硬盘模式是SATA,AHCI,Compelete?我一般都改为Compelete,要不进PE都慢

网友:
怎么个不能装法?说的问题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楼主有点  二   问题会出吗

网友:
说了当不说.......要问问题描述清楚先

网友:
什么情况都没有写清楚,装不了系统也有错误代码什么的吧。什么都不说,你这个问题太笼统没法回答

网友:
你进入PE,把那个系统保留分区删除,然后把C盘激活为引导分区,最后可以GHOST到C盘,保证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会用电脑不会修电脑,就别弄了,最怕就是把好机弄坏。

网友:
哪有这么问的。
:

网友:
问题提的很简单,大家回答的很复杂,换个光驱吧

网友:
还没发现装不上XP的机子呢

网友(点评):
那是你没碰上哈~

网友:
还是确认是无法从硬盘启动,还是安装盘问题

网友:
怎么会啊,楼主肯定没有弄对,

网友:
有隐藏分区的吧。

网友:
什么机器啊

网友:
  在BIOS里面  把硬盘模式IDE改为SATA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太简洁话了吧,               联想机器装xp系统经常会出现蓝屏,不让装,进BIOS改下IDE借口应该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真晕了。不知道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怎么搞呢?帮也没得帮啊

网友:
多试多换,是不是老机啊?

网友:
挂盘啊,都能装上去。。。。

网友:
错了!你的笔记本可能是双显卡!如果是双显卡的话,装XP就要禁用独显!安装的时候不能装驱动

网友:
没有详细的描述,如何帮你呢?

网友:
大概什么情况,都不说清楚

网友:
装不了XP,装WIN7

网友:
现在电脑都带有ghost,NOVO键,还原就好了

网友(2012-05-17):
描述太精辟了,估计专家也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机器本来带的是什么系统 如果是WIN7的话 你要改下BIOS里的硬盘启动方式 才可以

网友:
估计硬盘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么?最新的?也不说个型号的

网友:
是不是一GHOST完重启,就蓝屏?

网友:
是不是复制景象后  重启进不去
那就是因为 你没该对  进BIOS改成硬盘启动  这问题 太简单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脑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全部格了,重新分区,重建主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