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无复位 请助

楼主(2012-04-17):
联想昭阳E43A.板号ALE9EMB8D0  PM45+独显+3代内存;
开机0.5左右,不掉电;CPU,内存,显卡能量到的供电几乎都正常,南桥已收到VR_PWRGO_CLKEN和A PM_ICH_PWROK但没有PLTRST#发来,这个信号对地阻值大概310左右,南桥和EC换过,BIOS也刷了.没头绪,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看一下芯片组VCC PG到达ICH了没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桥有问题阿

网友:
时钟呢,也查过吗

网友:
时钟有出来,南桥应该是好的.我是从摔坏的料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
的确难搞,南桥型号一样吗?不会是摔的有问题吧

网友:
时钟正常么

网友:
看看南桥周围小件,南桥工作条件等,修这样的机器建议楼主最好是拿有保障的芯片来修。这样会省好多的麻烦。

网友:
断  PLC_RST  PCI_RST   看是不是 哪里拖着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没复位!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无复位

网友:
我遇到  加焊南桥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