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CPU电压没出!供电芯片各引脚定义!

楼主(2012-04-17):
  接了台进水的机器!说是一碗汤直接到在上面,拆开看了下,几乎所有配件都有水渍!全部擦了下,用风枪烘了很久,洗板水洗了!插电待机不正常,按照IBM的待机时序,把待机修出来了!上电,电流跑到0.35左右停,也不掉电!接着修时序,各个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电压没有!开始找图的CPU供电芯片!如图 是一个ADP3207的芯片!还有两个 ADP3419的小芯片!按照别的经验来测芯片!第一个测ADP3207的VCC脚,只有4.1V而已! 觉得不正常!还有个是VCORE_ON也出了3.3V的!到ADP3207的1PIN。第15PIN也有20V,VID0-6的对地值一致!两个ADP3419的VCC都有5V的电压!但是两个芯片的1PIN没有供电!上面的ADP3419的芯片-SD脚是VCORE_ON开启的,是有3.3V的电压!下面的ADP3419是连在ADP3207的27脚没电压!
哪位高手知道ADP3207的工作条件是哪些,或者各个脚的定义也可以!

网友:
R95坏了,测量一下吧

网友:
量量外围的电路 肯定是哪断线了

网友:
还是不会看图

网友:
楼主忙忙查吧,呵呵

网友(2014-06-25):
很好啊,,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