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GA-G31M-ES2C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2-04-17):
请教技嘉GA-G31M-ES2C复位灯一闪一闪,不跑码,cpu复位用示波器量也在跳,往前找IO发出的PG
此PG也是在跳,发往南桥和北桥,往前ATXPG正常,VRMPG正常。

以为是IO,换了也一样。
全板供电/时钟正常,刷过bios,bios的CS#片选5V感觉有点高,示波器量无波形,PCI帧信号也无波形。
请教下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2-6-7 11:09):
此板换南桥后ok,遇到4张同样故障的,只有一个客户愿意换桥。换后ok。

网友:
重新植株南桥试试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5

网友:
别动不动就叫人做桥。复位灯一闪一闪,桥的机率也不是那么高,一闪就做桥没道理

网友:
板上各处供电用示波器打波形。怀疑某个供电不良。

网友:
你确定前段总线和北桥电压正常么!

网友:
检测下内存供电的 1.8V是否稳定。

网友:
82801GB的桥易坏,可以做下桥看看

网友:
可不可以照不跑马来修?  感觉是总线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
南桥或IO,都会坏都会这样

网友:
复位排针相关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片。跟你一样的板子。但问题不一样。我的是开机就档机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有木有高手修到过。球解,,,,

网友:
我修了个技嘉 很LZ的一样,擦擦洗洗内存槽就OK了

网友(点评):
有点质疑你说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IO发出的PG在跳变,引起的复位跳变,但IO收到的PG正常,IO本身的供电正常,IO也换了,也不知道要查什么了。

网友:
是不是BIOS 坏了.

网友:
别换南桥一片和你一样的。换了南桥一样。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就是一个场管的供电出现问题了,换了啥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换南桥  这种板 一换就好

网友:
在确保主板供电都稳定的情况下,在做南桥前,可以考虑拆外设,排除一下

网友:
桥的机会大点,先加焊试一下,不行做桥试一下

网友:
重新值球吧。

网友:
估计供电出现问题了,换场效应管吧

网友:
怀疑南桥多点  但是必须供电都稳定的情况下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先挑起一下IO发到桥的PG脚看一下,先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
我的板也是,不过还没试,刷BIOS不行

网友:
南桥坏的 几率很大  不过我遇到过开机复位等闪的  换IO解决问题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刷过BIOS没有,先简单的弄起吧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出问题了,检内存检不过去

网友(2012-05-20):
GA-G31M-ES2C的板子  复位一闪一闪的  就两个问题  【时钟  。 南桥 】  说其它问题的  你直接忽略    除非你CPU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