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53TQ.亮一下就灭。已换原装高压板和灯管,想知道DT8211A短接针脚定义,求解决

楼主(2012-04-17):
LG 2253TQ.起初问题是亮一下就灭,亮一秒钟,然后。已经换高压板和灯管,芯片是LG用的DT8211A T911。现问题依旧,求此芯片去保护针脚,今晚我会重新搞一下高压板和灯管。先排除以上问题吧,求解决
附图:求标注指明

补充内容 (2012-4-19 17:01):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换高压板和四条新灯管后不亮是因为灯管两端的塑胶垫老化,出现两根灯管接触的问题,去掉塑胶,上热缩管,问题解决

网友:
坐一楼,等各位老手高手指点

网友:
改过板换过管,再灭,查一下ON/OFF电压有没有,有的话,用外接灯管试,22的很多高压条不一定支持

网友:
你确定灯管换好了吗????  找个闲置的灯管挂在高压条上试试啊    不可能灯管和高压条一起坏的,这样的情况很少的哦!!!

网友:
你换灯管和高压板后故障依旧,逆向思维也就是故障不在这两处,还是看看电源板和驱动板有没有保护的地方。

网友:
没接按键吧

网友:
把开关板拆下 再试试

网友:
你加高压条把原来的高压板断开,试一试。

网友:
外接灯再试试吧,也许没换好,再不行就查开启那一路的线路

网友:
量一下ON/OFF信号是否正常,还要注意一下DIM信号

网友:
期待 高手解答

网友:
自己顶一个,晚上回家继续搞一下

网友:
灯管都换了吗?

网友:
已解决,灯管端口没搞好,去掉原配塑胶灯管帽,套了热缩管,问题解决

网友:
学习了 LG的显示器都是坏灯管

网友A:
晕了,不过这种有结果的帖还是好帖啊,没想到换了灯管还不把绝缘搞好

网友:
原配灯管帽拆后内部破裂,外部看不出来。所以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了,不过这种有结果的帖还是好帖啊,没想到换了灯管还不把绝缘搞好

男人是不能当太监的

网友B:
直接改个高压班就可以了,不要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个高压班就可以了,不要搞得那么麻烦

高压板与灯管,灯管连接线 都出问题,灯管烧的屏暗,等管线烧断,高压板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