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电池不认,不开机,电池点火保护-求思路

楼主(2012-04-17):
联想V450 机器故障:用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不认电池。
以为是电池问题,更换电池,问题依旧
单用电池开机,触发保护,灯一闪即灭。

测量电池第一二脚有12V 的电压 ,三四脚有5V ,5脚2.2 的样子。插电池,适配器开机,三四脚无波形。
开始整理思路,ec?  充电芯片?  如果这两个东西坏,按道理应该不影响电池开机的,现在电池触发保护,首先去查下BATT+
在用电池触发的时候,发现3, 5 V  均未产生。
PL5 电池电感上有12V

按开机键vs 上有11V.PR 74两端有11V ,触发后一端为11.47,一端为11-2.07v-16v -11v 的跳变。估计是电容充放电引起的不规则跳吧,就是一个高-低-高的过程。不知道这个51-0N# 正常是什么状态?他是怎么工作的? 请专家,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在测下ACOFF

为低OV ,pq14第一脚为5V,第二脚也为0V,触发,不触发一样,这里是不是也不正常? 应该为高电平才正常吧?

分析到这里不知道怎么分析了,请高手请教问题出在那里? 是不是电池上电也有点火回路的说法?谁能给讲下关于电池上点,点火,触发的时序,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在使用电池供电时acoff 0v是正常的,只有使用适配器供电时acoff 才会有高电平。应该仔细查pq6 g极电压跳变的原因,11-2.07v-16v -11v跳变看来有拉低电压的动作就是不能维持,结合适配器开机在电池系统管理总线上打不到波,我认为还是看看ec吧

网友:
ACoff 是关闭后级电路输出的意思啊,意在不让Q13导通接地,Q13接地就会导通PQ16,VIN电压就会传去B+.
正常来讲,ACOFF是EC管理,假若B+有短路现象就会高电平。

网友:
BATT+回路保护

网友:
先 研究懂 仁宝的 点火回路, 你就会了,   别瞎研究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有点深奥

网友:
仁宝的充电电路有点麻烦啊

网友:
就仁宝的 上电时序我没弄明白。。

网友:
手里有个同样机器,和楼主说的现象一模一样,这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不知道从哪下手,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51_on# 正常状态时,上电池是11v-2.x V ,上充电器是18.5v-2.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