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CPU的供电芯片,请问哪个脚是CPU复位脚

楼主(2012-04-17):
CPU 的RST在北桥到CPU座,不在CPU产生的电压IC上

网友:
好像是46脚

胡说

网友:
错,,,,

网友:
CPURST用假负载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复位脚的。

网友:
有人知道的话说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VCORE RST是由北桥复位的,你怎么查啊?必要假负载啊,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话,复位应该是低电平有效,这个图上面低电平有效的就那么几个,根本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芯片是测量不到 CPU的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脚的意思是停止CPU前端总线时钟的引脚,这是个低电平有效的引脚,低电平时候CPU进入C3DPSLP状态

同意此说法,

网友B:
CPU上假负载,才这样测到,这是CPU供电蕊片,何来的CPU 复位信号,
CPU复位来自于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上假负载,才这样测到,这是CPU供电蕊片,何来的CPU 复位信号,
CPU复位来自于北桥。

enen .CPU复位引脚一般都有上拉电阻的,找到电阻就可以测到

学习不需要这样钻牛角尖吧?

网友:
没有吧,看CPU假负载。看北桥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en .CPU复位引脚一般都有上拉电阻的,找到电阻就可以测到

CPU复位这种不好找啊,要借助点位图才行

网友:
没看到啊.。。。

网友:
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