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A600看电影死机

楼主(2012-04-17):
我这里有台方正颐和A600独显机器,PM45主板 再开机一打开视屏看电影不到10分钟就死机,或者用温度加压测试也死机,有哪位师傅碰到过此问题指点下!!

网友:
散热怎么样,是不是显卡散热不好导致的

网友A:
散热挺好的 我给加铜片也不行,再说就算散热再不好也不至于一进系统5分钟都撑不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挺好的 我给加铜片也不行,再说就算散热再不好也不至于一进系统5分钟都撑不住吧!

你上面不是说,看电影的时候会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不是说,看电影的时候会死机吗

对啊,一打开视屏不到5分钟就死机了!

网友:
显卡有没有虚焊

网友C:
既然你自己都知道,散热没问题,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自己都知道,散热没问题,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问题是显卡我已经给他换过新的还是一样故障的啊,一加载显卡驱动就不行,禁用显卡驱动就没事!!纠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显卡我已经给他换过新的还是一样故障的啊,一加载显卡驱动就不行,禁用显卡驱动就没事!!纠结啊! ...

先换个系统。如果显卡驱动打不上,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系统。如果显卡驱动打不上,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

系统都做N遍了  硬盘也换过了 都不行!!!

网友:
再 焊一边把

网友:
把北桥在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