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610机子小修一例

楼主(2012-04-17):
             接在外面做维修的一台电脑,拿过来,拔掉电池,静态电流有0.03,按开关没反应,因为深圳这边天气为雷雨所以,多问了一下是不是打雷后坏的,确认不是后,拆一机大概检测了一上,看了一下板面挺干净利,只是看到了一人很兴奋的东西,就是8400的极品显卡,你懂的,哈哈,可惜,不是你(显卡),测了一上,整板的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了,就上电测一下吧,上电测发现一个电压都没有开产的3V都没来,测3V,5V,IC控制的上下管发现上管没电压,经验告诉我是要捡菜了,公共端的问题,没多想跑了一下,PQ1是隔离保护的,直拉了一上19V过去(一般用这种直接拉过去就你用电击一样,很多的都是有公工端电容短路的),过之后,插电,电流到0.04了,高兴了一下有戏,量了一下3V,出来 了,5V,没多想,量了,一下,开关脚,已有了3V的电压,按开产,没反应,郁闷了,用示波器打了一下,南桥的晶振,已起振波形很靓,开关有路变,看到还并一些电压没出来,因为我的隔离保护是飞过来的,飞过来,没有短路一这是前面有条件没满足,用表追了一下PQ1的控制,经过了电阻,后面又经过了些元器件6个脚的,不知道是个什么东东,找到HP 610 独显的图纸,找到PQ1,查到控制过PR2控制的一个别ACON IN,另一个是VH28,AC0K IN是用插电池的时候用的,VH28,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查一下图纸发现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一个运算器,控制二个三极管导通截止对P95充电经过二极管升压就产生了一个大概是在23V左右的电压吧,具体工作原理就不多说了,这人电压不出来,修过比较多一般要不是PU7的主供电,就是PQ29坏了,量了一一PU7,5脚有,4脚3脚,还PQ29,5 6 4正常后,确主就是就该是这个PQ29的,双三极管的玩意坏了,修到这有点郁闷,因为这玩意很不找呀,没办法中能找了一个NPN,和PNP的三极管改了一个,可是没用多久,又坏了,只能这了同个加来,换上OK,隔离保护过了,没量其它的,直接开机OK,显示,,,高兴下,

网友:
HP610独显图纸,

神舟HP610 QUANTA TW7(1).pdf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唔,偶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A:
分析的不错,修这个故障能收费多少啊?

网友B:
文字说明有些看不懂,估计是写得太多。比如:(挺干净利)挺干净的?(测了一上)还是测了一下?(没有开产的3V都没来)什么叫没有开产开?(确主就是就该是这个PQ29的)还是确认就是这个PQ29有问题?(只能这了同个加来)到最后的这句话意思是不是你找不到这个相同的双三级管,然后只能找一个必须相同的来换?不好意思我不是对楼主的维修不认可,我是想你帮我多解释一下你的维修过程,说明的清晰些,不然我有些地方看不懂,不能学到你的维修理论。

网友:
认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修这个故障能收费多少啊?

150 块,神舟的机子报不起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字说明有些看不懂,估计是写得太多。比如:(挺干净利)挺干净的?(测了一上)还是测了一下?(没有开产 ...

不好意思,打字打多了,有错字,因为这个升压电路,修过很多,坏一般就是坏这个,至于为什么多文字,因为我不太会截图去做,我不太会弄那些不好意思,我只是跟大家提供一点小经验,写得有点简单,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

网友:
说实话真的没怎么看懂,也可以是我才学看不懂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50 块,神舟的机子报不起价呀

这个价格也好了,自己跌店赚点就行。。

网友:
不会看图纸很是麻烦,只能用经练来修了,还得多多学习啊。

网友:
还是不错的,思路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也好了,自己跌店赚点就行。。

同行拿过来的,没办法呀,现在这边50块都有人修了,没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    恭喜楼主

我晕了,我又不是结婚,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行拿过来的,没办法呀,现在这边50块都有人修了,没办法呀

不能吧,这么低,还不如卖红薯赚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这么低,还不如卖红薯赚的多了。。

我现在一报到180那些僦直接走,拉都拉不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的亚历山大

现在换屏也是报四百块都直接拿走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LZ高手 很给力

网友:
很不错,修到这里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这个电路仁宝的比较多,直接飞线也可以的要ACIN的检测那边管子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换屏也是报四百块都直接拿走

价格这么低   怎么活啊

网友:
细心的话 很多机器 都很容易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