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61开不了机

楼主(2012-04-17):
手上接了个杂牌N61的主板,客户说:此板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我测了一下几个关键部位的对地阻值,并没发现什么异常,接上电源,触发后CPU风扇一转即停,拔掉给CPU供电的双12V4P插头,再触发,CPU风扇运转正常,断定CPU供电部分有短路,可就是万用表量不出来哪短路了,短接绿线强行开机,用手摸遍整板,没发现有发烫的地方,索性把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和上下管全换了,还是不行,CPU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上试过的,手上没有图纸,不太好整啊,北桥也重做过了,北桥旁边的LM324和7408门电路的线路我都跑过了,没发现异常,现在怀疑BIOS有问题,可是这种杂牌板的BIOS上哪找去,不知道各位大师们有没有别的招,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加个桥试试了

网友:
没 波波 嘛  打一下  CPU 上下管的 波形 和 主板上各个 供电的 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