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怪毛病

楼主(2012-04-17):
正常进系统触摸板不好用,重启之后就好了,再重启又不好了。而且装系统装不了,进PE蓝屏。。直接装报错报引导错

网友:
AMD的还是英特尔的?AMD的做集成桥

网友:
先换内存、硬盘、系统试试。接着就怀疑触控板对应的电路(如IO等)。

网友:
是AMD还英特尔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刷BIOS试试了

网友:
刷BIOS  估计会好

网友:
触摸板有个开关看了没?

网友:
把桥做一下,最好是从新植株。

网友:
桥做过了换新的还是一样,什么内存,硬盘,都换过
但是系统不了

网友(2014-11-15):
刷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