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AP55+ GTR反复重启

楼主(2012-04-17):
按下开机键隔两三秒就反复重启,诊断卡不跑码,去掉所有外设后故障依旧,去CPU供电后故障依旧,换电源后故障依旧,(刷BIOS后故障依旧)怀疑复位按键有问题,断开W83627复位脚与复位按钮的连接故障依旧,既然能触发,说明触发电路应该没问题,反复重启的话估计还是主板上某个东西在连续搞触发,但是查不出来是哪个,求大家指教!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单桥桥的问题比较的多。

网友:
IO给桥信号了,桥也输出了,开机流程应该没问题,这单桥如何判断好坏?要测量哪些数值?

网友:
先排除按键问题,然后排除其他的。

网友:
应是其中一组供电问题

网友:
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按键短路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GIGA/H61主板也是这样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直接硬来短接电源的线看看会不会掉啊 !!      如果也掉肯定是点压的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2012-07-24):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3-02-16):
是不是mos管击穿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GIGA主板  是这样问题,希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