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31MX V2 显卡不过

楼主(2012-04-17):
双敏主板UG31MX V2用客户的E1200u跑到1R就不走了、换上我的单核3.0的U就跑显卡,亮啦!但把客户的用放到其他775针的板子上也亮、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高手们进来指导一下.

网友A:
说明此主板不支持双核 只能上单核了

网友B:
写下bios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C:
板子还是有问题,不支持双核,那别人以前怎么用的呢

网友:
BIOS刷最新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还是有问题,不支持双核,那别人以前怎么用的呢

客户以前就是那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下bios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

不是它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此主板不支持双核 只能上单核了

NO.客户以前就是那么用的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主板,上普通单核的cpu都死机,开始以为电源有问题,但是换了故障一样,后面cpu降频可以正常使用,实在不懂哪出的问题,结果把cpu供电的那几个大电容全换了,结果竟然好了~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有没有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有没有虚

- -!不会吧,用单核就能过。

网友:
可能是板子线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
换下时钟芯片,我见过。

网友:
考虑一下CPU供电功率吧,是不是有管子不良

网友:
             学习  学习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4-05-16):
技术版块,请勿灌水。

网友D(2012-04-19):
上双核,查供电呀,是负载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双核,查供电呀,是负载不起来吧

供电正常啊、客户拿走啦。只能跟他说主板性能下降。换单核U吧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主板问题,记得精英的资料里有讲过是CPU识别电路。丢完了

网友(2013-08-17):
有可能是CPU座的针脚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