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这款板子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2-04-17):
如题,有些能说说吗,如果有更好的同价格,推荐下

网友(点评):
这板子不错,用G530集成显卡能有1G,但用映泰H61的上G530就只有512了

网友:
技嘉的低端板子也不错。

网友A:
什么叫性能? 性能是由处理器决定的

网友(2012-06-19):
楼主英明!

网友(2012-04-18):
我不做 华硕 ,怪问题太多,还是老实做技嘉,银通。

多举几个例子

网友:
这型号有小板和大板,小板居然没有pci插座,气死我了。客户要加个创新的声卡都加不了

网友(2012-06-19):
现在很多H61的主板都没有pci槽了

网友(2012-04-19):
可以加个USB的声卡

网友(点评):
所有USB东西肯定都没直接 加里面的号的,

网友:
换技嘉吧 稳定点

网友:
这个真不晓得。但是帮您顶一下

网友:
华硕P8H61我一直用大板的,接口全,看起来很大方但是价格高点,还有一款-MLX 没有PCI插槽,以后会很别扭。

网友:
还是H61大板好用,小板功能都简化完了

网友:
还行,用过好多块了

网友:
大板贵,小板便宜但PCI没有,不知道要用着的时候该怎么办,且桥是有点温度的,正在使用中·······

网友:
我在用华硕H61 mlx,我也想过要是 网卡和声卡坏了就麻烦了,只能上USB的

网友:
USB就这么几个,到时候全上USB的东西,就麻烦了哦,供电怕不够啊,哈哈

网友:
华硕不咋的 换技嘉吧

网友:
也可以上pcie x1接口的声卡啊。

补充内容 (2012-5-1 13:50):
请注意,我说的是pcie x1接口。华硕H61带有这种接口,不单声卡网卡可以上,还能上pcie x1的显卡,只是价格相对都要贵些罢了。不过话说回来了,装机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不大喜欢用这种板,除非客人指定……

小板是没有 PCL接口的 你上什么去啊只能 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性能? 性能是由处理器决定的

内存工作频率,显存,硬盘存取速度,都关系到性能提升,也不全靠CPU,看整体吧。

网友(2012-05-30):
另外配置都一样的情况下,就U不一样
新一代I5就是不一样,比前面就是好,以前的多点啦可能卡壳啦半天没反应,这个就直接启动起来,不带 停顿的。

网友(2012-04-20):
用过,用的一般,没有技嘉的好

网友:
bzcfbdfsjnsxhjs

zhmengaa -2 严禁灌水

网友:
价格比2线的板子贵一倍。。。性能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