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R61e休眠,掉电问题!

楼主(2012-04-1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R6e 开机提示FAN error  。一看就是风扇坏了!在给客户报价。后换新风扇。然后开机进系统OK。可是,接入网线,用不到两分钟,就提示“正在准备休眠”然后直接掉电到0.02。以为是休眠开关引起。弄了休眠之后。还是不行,后来尝试着换了个外置的USB网卡试试。装好驱动,装USB网卡,接网线。故障消失了!

应该是CPU温度高了吧

网友:
楼主好像没说到准确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CPU温度高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T61最常见

网友:
故障在于网卡   ?
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