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之后为什么桌面的东西还在

楼主(2012-04-17):
ghost的win7系统,重装完之后之前桌面的东西还在是什么原因。  看了一下还在的东西都是其他盘的,难道重装不会重置桌面么 ?  第一次碰这情况。

网友:
经藏遇到的,很简单的一个远离,谁让你偷懒。慢装就好了~!

网友A:
进了界面 还是桌面快捷方式吗 确定没有ghsot错盘

网友B:
有些GHOST系统把桌面、我的文档、收藏夹设在D盘的。重装C盘系统后D盘的东西还在的

有的品牌机好几个隐藏分区也有可能

网友:
yes

网友:
直接怀疑你系统装错盘了

网友:
这个就是你之前系统桌面  目录不在C盘,,,
你重装系统了,,这个系统和你之前系统桌面目录一样

网友:
应该是装错盘了吧

网友:
饿没遇到啊

网友:
LZ遇到神了

网友:
你是不是有系统盘修复了呀

网友:
路过,收获了一点点

网友:
这个应该和之前系统的有关设置关系比较大

网友:
不会是用的电脑本身里面的GHOST文件吧

网友:
     你以前装的卅子系统       在不就是装win7的没有格C盘    何者装错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了界面 还是桌面快捷方式吗 确定没有ghsot错盘

是客户以前放在桌面的一些资料和软件还有。

网友:
怀疑你有没有真的重装系统, 有的WIN7自带系统,而且都是隐藏在特定盘里的,我就有过这样的情况,我win7改 GHOSTXP  结果就装不了XP

我怀疑你就没仔细看楼主的解释、 在着你WIN7 改XP 我看你说的像是笔记本? 硬盘模式你改好了?WIN7硬盘、前面有个100M 你没看清楚? 改好模式、把硬盘重分区、你在试试!他装不上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GHOST系统把桌面、我的文档、收藏夹设在D盘的。重装C盘系统后D盘的东西还在的

不应该啊,以前也是用这个ghost系统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装错盘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因为装完系统之后C盘的东西的确都格式化了,桌面上存在的文件路径都是以前D盘和C盘的东西。怀疑还是电脑以前设置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哪设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了界面 还是桌面快捷方式吗 确定没有ghsot错盘

我遇见过、不是快捷方式、桌面回收站还有以前要看过的东西。也没有GS错盘、因为一些新的系统自带软件在上面。

网友:
以前可能客户不懂,备份了原来的“坏”系统,现在恢复,没有用了。

网友C:
你说着就像什么也没说一样? 能用半个小时去装个系统、为什么非要一步步安装那么麻烦?装完系统桌面有的文件还再?这是什么“远离?”

网友:
没遇到过  可能是装错盘了吧  GHO前格式化

网友:
我遇见过 硬盘保护了  装不进系统  装了还是原来的系统   还有种可能就是把以前的备份还原了。

网友:
你桌面东西都是保存在D盘的吧,不是C盘。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装完桌面还是一样,但是装了其他的系统,就没了

网友:
5楼正解,楼主估计是用ghost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着就像什么也没说一样? 能用半个小时去装个系统、为什么非要一步步安装那么麻烦?装完系统桌面有的文 ...

哦..............................

网友:
恭喜您顶贴成功!!!!

网友:
有些ghost系统把注册表给修改过了,桌面目录给放到其他盘了,换个版本的ghost系统就不一样了

网友:
哦   受教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 换个 GHOST 试试

网友:
没有格式化硬盘,我遇到过很多次了。具体不清楚什么问题。格式化解决

网友:
你的系统带的东西吧 系统是清装版么 换个清装的试下 不行的话 全格肯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