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K9VGM-V不复位

楼主(2012-04-17):
本人手中一块主板,品牌:V星
                           型号:K9VGM-V    VER 1.0
            故障:不复位,插检测卡不跑码,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各路供电正常,IO已经更换,哪个老大能指导一二

网友:
追加问题:CPU会发热,南北桥温度发热正常,但是就是不复位,插卡全部是00码!

网友:
加个桥试试了

网友:
打一下 PCI AD线阻值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换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