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 怪问题

楼主(2012-04-17):
旭日410l主板 主供电跳变 断开3v 5v的部位 就不跳变 换过供电芯片 没效果 求个思路 望高手赐教 有图纸点位图  谢谢 指点

网友:
3V 5V全部跳变吗   打下阻值  有波波的话 打下供电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 没有示波器 都跳变  连AC口都跳变

如果波不正常说明什么问题啊 请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