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6566的PG如何产生

楼主(2012-04-17):
如题:我的是个ECS单桥AMD的6100PM-2主板,上CPU测VCORE供电1.5,桥1.2,没复位,电源管理6566没有PG信号。电源IC换过,桥复位得要得到6566的PG信号吧???可是CPU供电已经出来了,怎么没有发出PG呢??高手指点一二啊。这个问题困惑了好几天了(正常的PG应该是高电平是吧。)

网友:
此版故障解决:是内存供电IC9214损坏,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看到CPU供电出来了,桥供电也有,就没测内存,,结果9214发烫,更换就好

网友:
AMD和INTEL还是有区别的!修主板时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