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13小本 无线上不去 灯也不亮 请教高手

楼主(2012-04-17):
联想M13原来在我这修的USB小板,修好之后给客 说无线不能用 灯也不亮 拆开看到无线开关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量主板各处都没有问题 这到底怎么回事 请教高手
主板
联想

网友:
看看无线开关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
联想有的本本要安装电源管理软件才能使用无线

网友:
换无线网卡试试看行不?

网友:
放电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