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BIOS(I3CPU独显)完美解决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2-04-17):
DELL 1464 BIOS(I3CPU)
DELL 1464 BIOS(I3CPU)   板号:DA0UM3MB8E0
芯片:winfoad25q32bvs1g   4M
芯片:25l8005m2c 1M
完美解决dell1464不开机问题,经过实测OK。

DELL 1464BIOS

dell1464(25l8005m2c)BIOS.rar

ELL 1464BIOS2

网友:
正好碰到一个,下载下来试试看,稍后回复看是不是好用

网友:
哎刷了还是不开机,我这个1646怎么待机没有5V电压啊,只有3.3V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5V才不开机的

网友:
  我的也是有3V没有5V 待机0.004 开机后到0.011  电压都不出,只有左下角有个白色的灯亮了!

网友:
请问下5楼的朋友,你机器在待机的情况下有没有5V呢,我的这个机器没有,就只有3.3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什么情况,楼主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BIOS不开是BIOS程序问题的开机测下EC开机信号的那个脚有没有电压没有就程序问题,这个课上老师讲过了,现在这个现象华硕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机器还没碰到,这种情况机器的待机正常吗

网友(2012-05-30):
昨天刚接一台,版号一样,不通电。先下个备用,多谢分享!

网友(2016-10-28):
难道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太需要了!
正好无待机不触发

网友:
有下载用过的吗?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不合成一个文件呢,分分不多呀!

网友:
下载了第一个,一刷亮了,装起来又不亮了,不加电了,再下第二个试试

网友:
第一个是BIOS,第二个是EC两个同刷,直接搞定亮机,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骗我5分,4M的刷上去,码都不跑。我原来还能亮机

网友:
下来试试可以不

网友:
这个机器的5V好像是跟BIOS有关

网友(2016-12-14):
正好需要,早知道你有就不下载别的了

网友:
为什么不合在一起呢,要这么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