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 rev:1.0b跑完码掉电

楼主(2012-04-17):
mcp61pm-hm  rev:1.0b跑完码掉电 ,7F亮机后代码卡还跑00,01,02,03,04,05然后就掉电,BIOS刷过,就是没有效果,有哪位晓得的么?请指教!

网友(点评):
加焊桥,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
这是HP原装机吧。品牌机的自检过程很严格。
比如风扇转速低、或没检测到风扇转速也可能会关机保护。

网友:
CPU旁边电容爱爆,加桥

网友:
我加焊了桥都没有用,

网友:
桥问题,加焊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找个原装风扇试下

网友(2012-05-18):
还是没有用啊
加焊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