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900WA 电源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2-04-17):
   一台BENQ G900WA 不通电,拆开测电源高压板,测5V,12V都没有,测前级PWM1203P60有输入无输出,直接找了块相同的板换上,正常通电,可是花瓶,赶紧用通用板测试,原来屏线也有问题,换!可换完开机灯管只亮几秒就灭了,面板电源指示灯正常,全部外接新灯管试没问题,高压板一组接屏上任意一组灯管,另一组接外挂灯管测试都没问题,但接屏上两组灯管就是不亮,这个头大,真的要换一组灯管才行吗?请各位老大指导下,上星期才因为焕灯管搞坏一个屏,心里阴影呀

网友:
高压芯片什么型号的。可以去掉保护。 或者是直接改个两口的通用高压条咯。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用上四根灯管就是不怎么正常,偶尔黑屏,后来改动一下只用两根灯管到现在都没有出问题,有两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