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 CMOS电池拔掉能开机 装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2-04-17):
好像是老毛病了  因为拔掉CMOS能触发 所以跳过简单的电压思路!RTC 电压有 LID 高电平  现在唯一的可能是不是只有RTC电路上的2个延时电容? 那个电容要等值代换?拆机行不?

网友:
昨天刚修个同样的问题,换南桥修复。

网友A:
如果是换电容    就拆料板上面晶振电容一般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换哪里的电容呀???我碰到神舟的机子插电子不跑数拔下又可以,,,搞不了,,,,,,南桥都换了,GBM的,,没思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换电容    就拆料板上面晶振电容一般都是可以通用的

你确定?好像值不等啊!延时电容很少坏把!

网友:
COMS电路,查啊,那么急要干桥啦?

网友:
查RTC电路。。

网友C:
是不是装上电池后就短路啊  你检查下啊

网友:
南桥问题居多

网友:
提醒你一下: 别说做桥,先刷下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装上电池后就短路啊  你检查下啊

兄弟你真可爱 CMOS电池装上 你去量 二极管档当然会叫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好像值不等啊!延时电容很少坏把!

确实  很少见到坏的   不过你这问题应该是南桥

网友:
CMOS电路重点查下,没问题就干南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样的机器吧!

类似不太明白。

网友:
估计是COMOS充电的线路有问题,线路中的管子有坏的应该。造成另外线路上电流太小,驱动不了后面的电路。有图发出来看看比较好分析一点。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建议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真可爱 CMOS电池装上 你去量 二极管档当然会叫拉!

大哥 你3V正极跟接地短路 还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