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分区好还是DM分区好呀

楼主(2012-04-17):
说说好在哪里呀

网友:
两者分区都不太好了

网友:
以前感觉pq分区兼容性不是非常好,现在用dm倒是没有发现。

网友:
最好用系统安装盘分区。。。

网友:
要好的话,还是得FDISK

网友:
DM不错不过也不好用了

网友:
PQ 可以分250G 的硬盘。  DM 只可以分160G 以下的硬盘。

网友:
根据各自的情况,一般DM比较方便。

网友:
呵。 能用DM 我就会用DM 。   用DM 给客人感觉专业些。 你不感觉?  客人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在分区了。

网友A:
硬盘容量都上T了,这两个不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容量都上T了,这两个不管用了

还是win7自带的分区功能靠谱

网友:
啥都不好,用windows自带的安全一些

网友:
我个人觉得PQ好吧,图形化吗

网友:
DM比较快捷把

网友(2012-05-22):
这俩个都过时了啊  以前经常用到都很经典 但是现在都用U盘或者光盘上到DISKGEN,都不错到

网友:
用安装盘分区是最稳定的,尤其是在安装SSD硬盘上的系统的时候,因为SSD要4K。

网友:
这两个都一般般         我一直用的是ADDS

网友:
两者都不错 自己觉得行就行

网友:
还是PQ好,为什么了?因为它的兼容性比较好,个人经验安装一些软件时,启动时提示分区表错误都是用PQ修复分区错误搞定的。

网友:
用系统安装盘分,特别是win7,会自动优化。